[STM32F1]
使用pwm时,会产生啸叫么

楼主(2022-06-03):
就是使用pwm控制阀,之前频率低,没有什么问题,
频率高的时候,好像有滋滋的电流声,不知道是不是和控制频率有关

各位在用PWM的时候,有过这种经历么

网友A:
有声音,一定是有音频范围内的震荡出现了

可能是电源的开关频率,带载不同,可能会不一样

一般PWM,基本不会发声,除非是驱动了什么可以发声的器件

网友B:
PWM一般不会发声,你还是检查一下其它的地方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