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温度从25到85的变化中,电阻的阻值有何变化规律

楼主(2022-06-03):
做温度试験的时候,
器件漂了,
信号也变化了,
导致设备指标不满足了~~

网友A:
金属导体温度越高,电阻越大,温度越低,电阻越小。

超导现象:当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,某些材料电阻消失。

电阻温度换算公式: R2=R1*(T+t2)/(T+t1) R2 = 0.26 x (235 +(-40))/(235 + 20)=0.1988Ω 计算值 80 A t1-----绕组温度 T------电阻温度常数(铜线取235,铝线取225) t2-----换算温度(75 °C或15 °C) R1----测量电阻值 R2----换算电阻值。

在温度变化范围不大时,纯金属的电阻率随温度线性地增大,即ρ=ρ0(1+αt),式中ρ、ρ0分别是t℃和0℃的电阻率 ,α称为电阻的温度系数。多数金属的α≈0.4%。

由于α比金属的线膨胀显著得多( 温度升高 1℃ , 金属长度只膨胀约0.001%) ,在考虑金属电阻随温度变化时 , 其长度 l和截面积S的变化可略,故R = R0 (1+αt),式中和分别是金属导体在t℃和0℃的电阻。

百度了下,细研究估计你还得加把劲

网友B:
高低温,肯定有变化的

网友C:
温度变高,电阻变大吧?
线圈是这样的

网友D:
如果在同一电路板上的话,所有电阻的变化趋势一致,那么影响最终会有多大

网友E(2022-07-03):
选用的哪种感温元件啊

网友F:
pt100电阻会变大

网友G:
跟传感器的种类有关系

网友H:
不一定都是温度变大  电阻也变大的

网友I:
目前阻值是多少啊

网友J:
阻值是如何变化的 呀

楼主:
百度了好久,原来阻容也是有规格书的

网友K(2022-09-09):
温度变化当然有影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