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 1M的上拉电阻是不是有问题

楼主(2022-06-03):
用了别人的硬件,
发现IO上拉用的是1m的,有必要这么大么?

还不敢轻易动,这能触发么

网友A:
这个电阻确实太大了

网友B:
看做什么用,根据应用需要选择
一般K级就行

网友C:
这个要看IO是做什么用的,如果只是电平状态指示,就没问题。

网友D(2022-07-03):
为什么这么大的电阻啊

网友E:
属于弱上拉

网友F:
手册上推荐这个数值吗

网友G:
这也太大了 吧  应该得小一点

网友H:
关键是能用吗

网友I:
基本上不用这么大的电阻

网友J:
能不能触发 试试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