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低温时电阻变小,正常么

楼主(2022-06-03):
低温实验时,发现 电阻的阻值变小了。
这正常么?

导致电阻分压变了

网友A:
其实电阻也是有温度曲线的,
可以看看电阻的规格书

几的好像是温度升高,阻值变大

网友B:
我可能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
低温时,数值飘了

网友C:
肯定正常啊

网友D:
电阻受温度影响会出现阻值漂移

网友E:
正常,电阻本身就有温漂系数这一指标。

网友F:
正常啊,你得找低温漂的电阻啊

网友G:
这没啥问题啊,跟性质有关系的

网友H:
你可以换个高级点的电阻,不然温漂一直会有

网友I:
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J:
你换成低温漂的电阻能好一些

网友K:
低温环境我们没有,没测试过低温电阻阻值变小过,但是高温阻值会有变化这是正常的

网友L:
属实有可能啊,电阻的问题

网友M:
你可能需要选择好一些的电阻才行,不然采样不准确啊

网友N:
有点意思,感觉是温漂了

网友O:
你这就是电阻的性质问题

网友P(2022-07-06):
楼主使用的哪种感温元件啊

网友Q:
大概能小多少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楼主使用的哪种感温元件啊

高低温试验箱

网友R:
你买的可变电阻吗

网友S:
电阻的规格书可以查到。

网友T:
可以查看温度曲线的

网友U:
电阻受温度影响

网友V:
这个有一定的应用范围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