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pt100测温范围

楼主(2022-06-03):
第一次测零下温度,发现信号饱和了。

重新修正了电路参数,发现,零下可以了,30度以上又不行了。

怎么加大温度测量范围呢?

网友A:
要不减小放大倍数,实现全量程
要不就调整至真实的测温区间

网友B:
可以测量零下吗

网友C:
他的测温范围应该比较广泛

网友D:
是不是坏了啊

网友E:
这个范围应该可以的

网友F:
估计质量有问题

网友G:
请问饱和是什么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