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AD采集调理电路请教

楼主(2022-06-03):
需要采集十多毫秒脉宽的脉冲电压值。电压30V左右。需要调理后输入AD采集芯片。想请教下各位高手,目前这种脉冲方波信号采集,且需要测量脉冲宽度,用哪种方案更合适,为什么?提前感谢!!
方案1、直接用电阻分压,加RC滤波电路后直接 引入AD采集芯片;

方案2、通过线性光耦+运放的方式调理;

网友A:
粗浅的看了一下

第一种采样的时间常数可能比较长

网友B:
仅测量脉冲宽度?

网友C:
知道它是方波,说明顶是平的,作AD时,只用测量一次即可,如果没有隔离要求,直接分压后测量。
至于脉宽测量,可以与AD输入端并联。但两个测量的输入阻抗应足够高,否则需要跟随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粗浅的看了一下

第一种采样的时间常数可能比较长

是RC电路引起的延时吗?会导致采样精度问题吗?我也没太明白为啥要加个RC滤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仅测量脉冲宽度?

嗯,主要是脉冲幅值,脉冲宽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知道它是方波,说明顶是平的,作AD时,只用测量一次即可,如果没有隔离要求,直接分压后测量。
至于脉宽测 ...

嗯,是方波,顶部是平的,我也琢磨过用比较器并联,阻抗 用四五个1M的电阻分压可否?如果用第二种放大器的优势是阻抗比较大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