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,gd32 rt-thread dma

楼主(2022-06-03):
请教一下,gd32 rt-thread 怎么配置dma,使用dma搬运数据。
使用串口中断的方式可以,但是dma的不行,一直打开设备返回-8,看了stm32的是注册函数时没有注册dma,我加上后,没错误了,
但是加上却不知道修改里面的内核,虽然没有报错误了,但是功能还是不行,求大佬指点一下!!

网友A:
DMA和系统没关系吧

楼主:
rt_hw_serial_register(uarts[i].serial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s[i].device_name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_DEVICE_FLAG_RDWR | RT_DEVICE_FLAG_INT_RX|RT_DEVICE_FLAG_DMA_RX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void *)&uarts[i]);
gd32注册函数这里,RT_DEVICE_FLAG_DMA_RX内核没有做处理

网友B(2022-07-03):
在系统里边跑dma?

网友C:
确实没有全开过

网友D:
这个还需要进行注册吗

网友E:
返回的这是一个错误码吗

网友F:
请问如何注册dma啊

网友G:
感觉没有必要用这种方式搬运数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