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什么是ADC的单词采样和连续采样

楼主(2022-06-03):
AD, dc, ADC
区别在哪里
不都是adc读值么

网友A(2022-07-03):
从名字也能看出来啊

网友B:
一次采样完成就结束 这是单次采样

网友C:
单次就是采样一次就结束

网友D:
连续采样就是没完没了的采样

网友E:
其实这个词手册上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

网友F:
连续采样就是只要你不停止 它就一直采样

网友G:
单次采样就是采样一次后,需要手动触发再次采样。

网友H:
如果只看结果的话,貌似差别不大

网友I:
单次采样和连续采样肯定不一样的啊

网友J:
这个就是字面意思的

网友K:
是都读取ADC的数据,但是采集频次可不一样

网友L:
这个可能取决数据的准确度的哦

网友M:
是都是读数据,但是我觉得一个是单次采样,一个是连续采样,数据准确度不一样的

网友N:
区别在于一个是单次的采集数据,一个是连续的采集数据

网友O:
这个看你项目需求,如果采集一次这个IO就要做别的事情了,其实单次采样也是正常的

网友P:
区别很大的,数据稳定与否都有关系的

网友Q:
这个可以按照数据手册试试,看看区别

网友R:
是都读ADC的数值,但是单次读取和连续读取不一样

网友S:
区别给我的感觉就是采样的频次不一样呗

网友T:
对,都是adc读取数据的,但是次数不一样

网友U:
这个可能跟精度有关,所以连续采样用的比较多

网友V:
正常单次采样可能需要被采的样本数据稳定才行

网友W:
我不咋用单次采样,因为我的数据变化比较快

网友X:
没啥太大的区别,都是可以用的

网友Y:
这个还是跟你项目的实际情况来的,不是随便选择的

网友Z:
区别肯定是有的,单次和连续就是字面意思,但是应用的效果肯定不一样

网友AA:
你要是可以,用demo板测一下呗,就知道单次和连续的区别了

网友AB:
ADC给我的感觉还是连续采样用的多,而且比较稳定

网友AC(2023-03-01):
万用表是一种感知电压大小的器件。ADC也是这样的器件。

网友AD:
区别字面意思,连续和不连续,单次采样模式适用于低频采样操作。连续采样模式适用于高频连续采样动作,具体说数据准确不清楚

网友AE(2024-01-11):
实在这个词手册上表明的已很明白了

网友AF(2024-03-04):
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“压合”起来

网友AG:
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

网友AH:
负片转印(Subtractive transfer)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“印刷”在金属导体上。

网友AI:
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,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

网友AJ:
在开始电镀之前,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。

网友AK:
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,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。

网友AL:
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(Glass Epoxy)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“基板”开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