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自己写的函数,是否可以封装到一个库里

楼主(2022-06-03):
就像默认的一些函数那样,
只给函数名,参数,具体的函数内容不知道。
目的就是:留调用接口,隐藏函数内容。

哪位大神会弄?

网友A:
这个百度一搜就有了,很简单, C函数转换成lib文件,用keil或者IAR都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百度一搜就有了,很简单, C函数转换成lib文件,用keil或者IAR都可以

这个要试试

网友B:
有何必要,直接做成标准C文件库,以后调用就是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何必要,直接做成标准C文件库,以后调用就是了。

想做规范化管理,我也无奈

网友C(2022-07-03):
应该是可以封装的

网友D:
当然可以进行封装啦

网友E:
仅仅是封装自己的函数自成一个库吗

网友F:
但是不知道怎么封装

楼主:
稍微有点难度

网友G:
这个怎么进行转换呢

网友H:
我也不知道如何进行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