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230 引脚只能吸收3.5mA 电流

楼主(2022-06-04):
把E230 引脚(A8 ,B2 , B1 , B0 ..) 设为OC, 或PP模式一个5V蜂鸣器, 只接5V和地, 很正常, 电流20mA 左右.

A8已设为  输出型, 推挽,

现在一端接5V, 一端接A8脚, 吸收的电流(就是输出低) 居然只有 3.5mA 为何?手册上不是标25mA吗?

网友A:
E230没有这么不堪,正常输入输出5ma没有问题,都已经用很多了。至于25ma的标注,是针对全部管脚的总和。芯片总体稳定可靠,就是前段时间价格炒高感觉很不爽,有些项目因为成本的原因换品种了。

网友B:
你知不知道输出电流能力和输出速度(2M/10M/50M)有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230没有这么不堪,正常输入输出5ma没有问题,都已经用很多了。至于25ma的标注,是针对全部管脚的总和。芯 ...

不是吧... 我映象中 以前的单片机 总是可以直接驱动 5V 蜂鸣的  \
OC方式, 吸收电流 只有5mA  怎么也说不过去吧...
这也太不行了.
我希望, 手上有E230 的朋友, 可以试一下, 能不能 以OC 驱动 5V 蜂鸣器(25MA电流)
排除一下是我的软件/硬件故障

如果, OC吸收电流<20mA  这绝对是一个BUG  , 好像连最原始的C51 也能吸收20mA 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知不知道输出电流能力和输出速度(2M/10M/50M)有关?

我设的是2M的 , 应该驱动电流最大了吧

楼主:
我又焊了一个新板子,  用官方例程. 把B2 设为 开漏输出, 接510欧电阻, 另一端别分接5V   3.3V
测得电流分别 7.7mA  5.1mA  而此时B2脚的压降为1.2V  和 0.7V(这很不正常, 正常时应该是0.3V)

如果电阻是2K时,  B2的压降为0.3V (这属正常)

可见, E230的引脚 吸收电流大于5mA 左右吧, 压降就不对了!

有没有人, 手上有E230 , 做一下同样的实验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知不知道输出电流能力和输出速度(2M/10M/50M)有关?

问了下供应商, 说此芯片停产了.... IO吸收电流只有5mA (超过5mA  后, 饱压降从0.3V 开始升到1.2V (7.7mA)), 你以为正常吗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设的是2M的 , 应该驱动电流最大了吧

2M是驱动能力最小的模式,你试下50M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问了下供应商, 说此芯片停产了.... IO吸收电流只有5mA (超过5mA  后, 饱压降从0.3V 开始升到1.2V (7.7mA) ...

假如特别需要强驱动的话,推荐FT61F0A3,输入可达60ma,输出29ma,低阈值的MOS可以直接驱动。E230据说是要停产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假如特别需要强驱动的话,推荐FT61F0A3,输入可达60ma,输出29ma,低阈值的MOS可以直接驱动。E230据说是 ...

我在E230上花了很多精力,  手动自个写了寄存器地址映射,
如果官方停产E230 , 请问 : 替代型号是什么?  原来的E230 的寄存器地址会变动吗? 有没有 转换手册指导文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知不知道输出电流能力和输出速度(2M/10M/50M)有关?

不知道.  我以为 速度设定, 主要为了省电,  没有看到 资料说 速度设定  强烈影响 驱动能力.
2M时, 只能正常驱动(或吸收) 5mA
50M 时, 可以驱动20mA
改为50M, 就可以直接驱动5V 蜂鸣器了.

又踩了一个坑, 又增加了一个"隐蔽"的知识点.

奇怪, STM32 , E230  的用户手册, 都没有提到 速度设会强烈影响 IO的驱动能力啊? 您是丛哪里看到的. 果然是经验比较丰富啊.  佩服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M是驱动能力最小的模式,你试下50M

的确是 速度设定问题.  解决了.  为何datasheet 上没有说到呢. 我以为只影向开关速度.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.  我以为 速度设定, 主要为了省电,  没有看到 资料说 速度设定  强烈影响 驱动能力.
2M时, 只能 ...

基本的常识:速度快->电流大->功耗高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设的是2M的 , 应该驱动电流最大了吧

最大电流跑最低速度?有点常识好不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大电流跑最低速度?有点常识好不好。

一般 MOS管(晶体管) 频率越高  电流放大能力越小(通过的电流越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大电流跑最低速度?有点常识好不好。

常识君 :

事情, 还没完.. 我对这个速度设定 "强烈"影响 电流驱动, 深感意外...
于是, 我找来原厂STM32F103C8T6  把GPIO也设为2M, 发现 居然没有影!! 和 50M时 驱动电流一样.

不信的朋友, 可以去试试

这样看来, E230 的GPIO驱动设计, 还是有问题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M是驱动能力最小的模式,你试下50M

我又试了STM32原厂芯片, 2M 50M 对驱动能力并没有影响(我是用5V蜂鸣 + 5VT引脚).   如果E230 影响这么大, 而datasheet也没有说明,那就是一个疏忽.. 或者工艺缺陷.

网友D:
我手上有E230,我试试看看是不是所有的IO口灌电流都很小

网友E:
没有你说的这么小吧?测试对没有

网友F:
3.5确实比理论数值少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