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家帮忙选个LDO型号

楼主(2022-06-04):
有个板子需要用到低压差LDO,原来的元件上丝印75120,是个12V输出的LDO,压差在150mv左右。SOT89封装,1脚输出,2脚GND,3脚输入。麻烦大家帮忙鉴定一下型号,或者提供一个替代型号。谢谢

网友A:
不知IC前面有前缀吗?有图片晒一下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IC前面有前缀吗?有图片晒一下更好。

没有前缀,只有75120

网友B:
最常见的78L12是这个脚位,但是压差较大,不能算LDO。
常见的LDO SOT-89一般不是这种脚位,是1-GND,2-VIN,3-VOUT。
例如HT75xx系列,
HT7533是3.3V输出,
HT7550是5.0V输出,
12V输出的它不叫HT75120,它用的16进制数,C就是12,即HT75C0是12.0V输出。

网友C:
满足你要求的国产LDO来了,

网友D:
567介绍得挺详细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满足你要求的国产LDO来了,

这个压差太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常见的78L12是这个脚位,但是压差较大,不能算LDO。
常见的LDO SOT-89一般不是这种脚位,是1-GND,2-VIN ...

对啊,低压差的脚位不对,脚位对的压差大

网友E:
UTC的可以了解下:3492151634

网友F:
HT 合泰的可以了解下:96406052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