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dual-bank flash memory是什么东西

楼主(2022-06-04):
新的flash么?

网友A:
应该是个什么闪存之类的东西

网友B:
片内flash被分成了两块,我们可以在一块运行程序时,对另一快进行编程操作,相比单BANK就方便得多。
还有其它特性,你可以看看手册。

楼主:
在看手册,第一次接触这个,感觉质的飞跃,有点跟不上

网友C:
这个是专业术语了

网友D:
双列存储芯片?

网友E:
这种flash有很多优势

网友F:
现在一般都用这种flash了吧

网友G:
一种被分成两部分的flash

网友H:
这种flash非常的好用

网友I(2022-07-04):
你可以理解为一台电脑装了两块硬盘

网友J(2023-03-01):
你可以先看看参考手册中关于FLASH地址分配的内容。关于单双BANK的应用,有个笔记你可以参考下,AN4767.如果使用双BANK,就按双BANK地址架构组织代码

俩个闪存貌似是

网友K(2024-05-16):
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

网友L:
对变换器效率测量

网友M:
印制电路板(PCB)的线路设计

网友N:
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

网友O:
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

网友P:
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

网友Q:
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(黑色)或者255(白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