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can总线的匹配电阻的作用是什么

楼主(2022-06-04):
如果这个电阻是为了做匹配用的话,

感觉每挂在一个模块上去,那么总线上的电阻不是就变了么?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值

同时,终点和分支,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这个电阻作用于CAN总线,不关心节点数量。主要是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以及让总线上的电平信号变化更丝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