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屏的显示坐标,是如何确定的

楼主(2022-06-04):
只能一次次的试么?看实际效果,再更改坐标位置?

有没有什么办法,可以先布局好,然后直接得到想要的坐标值?

tft屏

网友A:
用emwin有api可以修改

网友B:
一般有对应的工具可以生成基础代码

网友C:
跟像素有关系的

网友D:
你是想说屏的显示分辨率吧

楼主:
工具生成,自己看效果微调

网友E:
可以通过计算得到

网友F:
有成熟的函数

网友G:
用工具生成代码就行

网友H:
不需要一次次的尝试 有函数进行处理

网友I:
可以用函数进行读取

网友J(2022-07-10):
工具生成,更快更方便

网友K(2022-08-11):
通过程序实现呗

网友L:
你可以看看触摸屏的驱动函数,上面应该有如何更改坐标位置

网友M:
一般都是屏的几个点,然后再配合触摸屏的触摸,实现范围的获取

网友N:
根据屏幕的分辨率和坐标定位函数就可以实现啊!

网友O:
这个应该是有算法的吧,或者是接口

网友P:
那就得先做个坐标校准的程序了吧

网友Q:
和像素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