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关于MCU的时钟

楼主(2022-06-04):
感觉时钟,都是先把晶振频率倍频到最大时钟,

然后各个模块在分频

为什么这么麻烦,你少倍频点不就行了么?为什么先倍频,再分频

网友A:
主时钟和各个模块时钟的原因

网友B:
方便所有的模块共用

网友C:
都是这样做的吗

网友D:
官方代码是这样的吗?

网友E:
感觉是因为还有其他的模块也需要使用的原因

网友F:
因为有可能还有其他模块进行使用

网友G:
如果只用到一个外设的话是不需要这么做的

楼主:
啊,有道理,外设的频率布一样

网友H(2022-07-04):
应该也对谐波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