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D2809的5秒900米

楼主(2022-06-04):
今天看到新闻:“在5秒钟内采取了紧急制动措施,列车滑行900多米”。
这里有几个理解:
1、司机制动后,列车5秒内停车,且距离刹车点900米
2、司机发现异常,5秒内作出反应,列车滑出900米后停下
3、司机发现异常,5秒内作出反应,至列车停止,一共开出900米

网友A(点评):
感觉应该是一个意思吧。。

楼主:
考虑到此时车子在车站附近,没有到达最高速度,假设时速180千米/小时,也就是50米/秒
急刹加速度一般在2~5g,取下限2g,即是19.6米/平方秒
假设列车采用匀减速运动,其最终撞击速度为5米/秒。
900米=50*5+(50^2-5^2)/(2*19.6)
可见作者的语义是3。

网友B(点评):
火车急刹加速度不可能是2-5g,先不说能不能做到,假如能做到里面人估计没几个活得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B: :是我想当然了,我记得轿车正常刹车的下限是0.5g,赛车的下限是4g,认为火车应该差不多。。。 至于你说在5倍重力里面人能不能活着,这个我倒是觉得可能不是太困难,我记得名侦探柯南第一集就是说乐园里面过山车是在1秒内加速到180千米/小时的,这就是5g,是吧?

楼主(点评):
回复 网友B: 人没那么脆的,而且我似乎有印象,竖直圆周运动最低点承受的压力是5倍重力,具体计算方法可能还需要推导一下,360度的过山车应该很多人玩过吧,短时间也是最少能承受5倍重力的。。。

网友B(点评):
回复 楼主: 我没有表达清楚,这个不是能不能承受,是火车里成员没有其它的安全措施,这么大加速度,就像原来有2排对面坐的,估计后面的直接脑袋怼另一半的脑袋上,就像普通汽车急刹,系了安全的脑袋都差不多定前挡风玻璃上

网友C:
平凡中的伟大,当灾难突然降临的时候,反应迅速做了正确的事,就这一次,保全了一百多人的生命,向英勇牺牲的列车司机致敬!
据说,D2809原本在榕江站不停,所以原本的速度没有因为进站降低,是司机紧急制动才让速度降下来,即使这样也是从隧道口到了榕江站才停下来,速度可想而知。
此动车最高速250Km/小时,过隧道时降速到140以下了,紧急刹车时应该速度应该在140左右。

网友A:
主要是偏离轨道了。。。不然司机不会死

网友D:
环境风险预测很重要,在有些路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