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方案]
什么是自举电路

楼主(2022-06-05):
这种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怎么样?应用场合是什么样的

网友A:
好像就是升压电路吧

网友B:
一种升压电路,没研究过

网友C:
自举电路也叫升压电路,是利用自举升压二极管,自举升压电容等电子元件,使电容放电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,从而使电压升高,有的电路升高的电压能达到数倍电源电压

网友A:
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,把电压瞬间抬高

楼主:
嗯,也百度了一些电路,
面包板搭电路尝试中

网友D:
自举电路只是在实践中定的名称,在理论上没有这个概念

网友E:
起加大输出作用de 自举电路

网友F:
站在凳子上,增加身高的作用,就叫自举作用

网友G:
升压电路吧

网友H:
利用自举升压二极管,自举升压电容等电子元件,使电容放电电压和电源电压叠加,从而使电压升高

网友I:
举电路也叫升压电路

网友J:
额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啊

网友K:
应该就是升压电路

网友L:
这种很成熟啊  想要升压到多少呢

网友M:
自举电路就是升压电路

网友N:
需要从低压变高压的时候用到的

网友O:
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是不错的

网友P(2022-08-07):
自举电路没有集成升压电路稳定可靠吧

网友Q:
应用场合可能是不重要的高压设备吧

网友R:
这个我没用过,不知道是否稳定,但是升压一般我都是用升压IC

网友S:
这种自举电路对电流是不是也有要求啊?

网友T:
感觉升压会很慢,不是连续的

网友U:
看你杂用呗,我觉得不太行

网友V:
这种都是为了降成本才选择使用的吧

网友W:
自举电路应该是控制MOS栅极的吧

网友X:
可靠性不是很好吧,建议还是使用升压IC吧,稳定

网友Y:
这个再切换不频繁的MOS电路上可能会用到

网友Z:
一种短暂升压电路
电荷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