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对于电磁阀的控制

楼主(2022-06-05):
电磁阀的启动和维持工作的功耗为什么会不一样?

电磁阀发热问题,可否使用PWM控制,来减小发热?

网友A:
不知道PWM会不会对电磁阀的开启有影响

网友B:
启动瞬间功耗都会比较大,这是磁性元件的特性。

网友C:
磁性元件的启动电流都要大一些

网友D:
楼上所说正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磁性元件的启动电流都要大一些

有什么量级能衡量么?

是略微大吧,应该还不会有翻倍的要求

网友E:
启动功耗肯定打啊

网友F:
就跟动摩擦力和静摩擦力一个道理

网友G:
启动瞬间的电流会特别的大

网友H:
为什么会发热呢

网友I:
一般维持的电流会比较的小

网友J:
电磁阀发热量大吗

网友K:
这是磁性元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