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tft屏加屏保可以延长使用寿命?

楼主(2022-06-05):
屏的使用目的就是显示设备状态和监测数据

因此之前一直是开机常亮,

但显示有不同的界面,在默认界面一般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之后,切换到其他界面时,会保留默认界面的阴影

现在加了个屏保切换,
当10分钟无操作时,亮度调低,且像window那样,将监测数据随机在屏幕上飞跃。

至此更改之后,貌似屏幕的使用周期长了不少

网友A(2022-07-05):
一般TFT屏好像不怕这种刷数据吧

网友B:
其实想要保护屏寿命,你把背光改成恒流的就好了

网友C:
其实就是你的电源背光部分要处理好就行了

网友D:
对,亮度调低可以的

网友E:
我觉得你的改的方式是合理的

网友F:
其实就是改背光亮度,能好很多

网友G:
残影是不是跟背光有关系呢?

网友H:
正常来说TFT应该不会出现残影吧

网友I:
这样属实是个保护屏幕的一个好办法

网友J:
是不是时不时的刷刷屏,能解决这个阴影问题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是不是时不时的刷刷屏,能解决这个阴影问题啊?

亮度和屏保

网友K:
大概率会保护一些,而且能延长寿命

网友L:
我觉得TFT可以把背光降低,就能保护屏幕了

网友M:
你调亮度就行了吧,没必要做飞跃这种特效

网友N:
其实如果一直显示一个界面的话,是容易出现残影的问题的

网友O:
我感觉你这也是一种解决屏幕残影的好办法

网友P:
你可以试试,不过我觉得降低背光就挺好用

网友Q:
残影是不是总不刷新引起的呢?

网友R:
你如果可以,最好查查残影的引起原因,再去对应的解决才好

网友S:
背光建议你用恒流源的模式

网友T:
残影这块我还真没遇到,但是我知道背光要是长时间的工作,后续会暗屏,到时候屏就不好用了

网友U(2023-03-01):
将黑暗模式设置为默认模式

网友V(2024-05-16):
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,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(或通孔)连接

网友W:
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

网友X:
需要将阻焊漆(阻焊油墨)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

网友Y:
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

网友Z:
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“压合”起来

网友AA:
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

网友AB:
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,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

网友AC:
在开始电镀之前,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。

网友AD:
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

网友AE:
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,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