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怎样实现 1A 0.5V 压降的“二极管”?

楼主(2022-06-05):
我需要这样的“二极管”:
1、正向最大电流 1A,而压降越小越好,最多 0.5V。
2、反向能承受 15V。
现在用的是 1N4007,实测 PN 结压降 1.1V,导致输出电压不足。
我手里有这些零件,大家看能不能代替:
SS34,10A10,SR240,AO3418(不知 MOS 管能否当二极管用)

请大家帮我看看,如果没有这样的“二极管”,我就只能提高输入电压了。
谢谢!

补充:用了 SR240,压降不到 0.5V,满意。
但是SR240 只允许 2A。如果将来要扩充,可以 2 个并联吗?

网友A:
肖特基二极管的初始导通压降是0.4V左右,正常导通压降是0.5V左右,在接近极限电流情况下导通压降是0.8V左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肖特基二极管的初始导通压降是0.4V左右,正常导通压降是0.5V左右,在接近极限电流情况下导通压降是0.8V左右。 ...

多谢!
用了 SR240,压降不到 0.5V,满意。
但是SR240 只允许 2A。如果将来要扩充,可以 2 个并联吗?
我有一堆 SR240,不想浪费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!
用了 SR240,压降不到 0.4V,满意。
但是SR240 只允许 2A。如果将来要扩充,可以 2 个并联吗?

并联一般没啥用,除非两个管子的参数完全一致,否则一般是只有一个起作用,另一个在偷懒。

网友C:
看起来是一个防反接二极管,将来电流大了,用MOS管就行

网友D:
可以并联使用,但是没法均流。

网友E:
温馨提示:有时间测一下二极管的温度

网友F:
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的事。

网友G:
SBR10U45SP5  ,45V 440mV@10A   。如果还嫌不够的话那就用mos管搭一个理想二极管吧。

网友H:
手头现有SR240并联使用是个不错的方案,但必须注重筛选配对,令其符合匀流原则。仪表点测法不宜采用,务须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严选工作范围内正向伏安特性曲线相吻合(相同)的器件。

@新下级学 :器件厂应该都有配置,想法借用一会不就得了
@ezcui :我没有“晶体管特性图示仪”啊!
@新下级学 :并联方案很合理,况且你手头有那么一大堆的现货,何不物尽其用发挥余热,响应治碳降本节支呢?
谢谢。我还是放弃并联方案吧。

网友I:
引用 网友B:
并联一般没啥用,除非两个管子的参数完全一致,否则一般是只有一个起作用,另一个在偷懒。 ...

对于二极管,并联一般有作用的,而且只要布局走线合理,电流还算均匀。不像低内阻的MOS管,或者低压降的三极管,需要均流处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起来是一个防反接二极管,将来电流大了,用MOS管就行

我就是不知道怎样用 MOS 管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不知道怎样用 MOS 管。

请看附件

这个正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温馨提示:有时间测一下二极管的温度

测了。工作 20 分钟后 115 度。行么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不知道怎样用 MOS 管。

上面的文档是原理,使用的时候还需要注意耐压问题,这很容易被忽略,特别是Vgs,可以看一下下面链接的文章

http://www.ejiguan.cn/2021/changjianwtjd_0326/3194.html

网友J:
可用肖特基管,如果不是做产品,需求量不大,也许还能找到过去的锗管,结压降更低。更好的方法也许是用MOS管,但能否用,需要做具体的需求及系统电路分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