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方案相关] 两个板子间串口通信

楼主(2022-06-05):
两个板子安装位置比较近,
是否可以直接使用TTL串口进行通信?

选用TTL电平,会有什么不妥么?
为什么通常要转成标准的232电平?

网友A:
232电平的优点有二:通信距离长及抗干扰。如果通信距离不长且对抗干扰要求不高就可以的TTL

楼主:
都在3U机箱内
但说到抗干扰,心虚了

网友B:
是否可以采用TTL通信,主要看你的通信速率、通信距离,照你说的,都在3U机箱内部的话,抗干扰问题还好,机箱接地本身也是起屏蔽作用。

网友C:
通信距离多远?通信速率咋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否可以采用TTL通信,主要看你的通信速率、通信距离,照你说的,都在3U机箱内部的话,抗干扰问题还好,机 ...

尝试了下,还可以,没有出现什么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尝试了下,还可以,没有出现什么问题

嗯,速率不高的话,问题不大,如果担心数据传输误码率太高,可以将串口信号转换成成RS-485或RS-422差分信号。

网友D:
感觉误码率会很大

网友E:
很近是多少米啊

网友F:
抗干扰能力不太好

网友G:
这样做应该可以吧

网友H:
看周围环境好不好吧

网友I:
抗干扰性能好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