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hex和bin的区别是什么

楼主(2022-06-05):
一直以为都是可烧写的文件,

但是,最近遇到个烧写器,只能烧bin,不能烧hex

网友A:
包含的信息量不一样吧。
至于所说的只能烧写BIN
应该和烧写器有关

网友B(2022-11-08):
你这烧录器应该没问题,估计是你烧录器配套的软件不支持hex吧

网友C:
其实bin就是不带地址,hex带了地址信息而已

网友D:
你换个烧录器就好了,推荐你使用jlink就好了

网友E:
那你这烧写器好坑哦

网友F:
你是给什么芯片烧录啊?

网友G:
我觉得能烧录bin的话,就应该可以支持hex的呀

网友H:
其实你可以将hex转换成bin,这个也不复杂的

网友I:
对啊,这俩都是可烧写文件,都是二进制的

网友J:
Hex的话就是带了些芯片信息和地址信息,所以比bin复杂一些,但是也不至于不支持烧录吧

网友K:
你这烧录器该换掉了,不支持hex有点不合理哦

网友L:
会不会用的CoFlash-1.5.1。  我就用这个连daplink下载,只认bin。好处是自动复位

网友M(2023-01-03):
能烧录bin的话,就应该可以支持he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