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整形和浮点,是不是差别体现在计算上

楼主(2022-06-05):
体现在计算精度上?

浮点可以计算的更准确?
整形的就误差大了?

网友A:
我觉得不能这么说

网友B:
那就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

网友C:
得看是多少位的吧

网友D:
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的

网友E:
整型的不一定误差就大

网友F:
不能用精度来区别他们

网友G:
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

网友H(2022-07-05):
差精度上,我觉得是这么事儿

网友I:
整型主要是后面小数部分会被舍弃的

网友J:
其实这个是跟变量有关系的

网友K:
嗯,我觉得是整型如果要遇到小数部分,就没了,就有误差了

网友L:
你这个还得具体数据,具体分析

网友M:
应该是对数据的处理上,浮点可能会更OK一些

网友N:
数据的范围,和小数点等等

网友O:
也不是说浮点就准确,看你数据类型的

网友P:
你要是数据有小数部分,需要用浮点函数,否则整型和浮点是一样的

网友Q:
我觉得可能是体现在对数据的处理上

网友R:
这个算是数据类型的问题了,你可能对数据类型不是很熟悉呀

网友S:
正常来说整型和浮点需要的就是需要的数据的精度,但是你数据本来就是整型,你用浮点也没意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