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什么时候,会选用操作系统

楼主(2022-06-05):
是不是任务比较多的时候,才选用操作系统呢?

如果只是简单的应用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必要选用系统呢?

另外,想问下,那种系统稳定,更实用?

网友A:
任务比较多的时候吧

网友B:
可以了解一下,熟悉系统的概念,就好了
一般,多任务,会很方便

网友C:
对实时性要求高的时候

网友D:
感觉程序复杂了就得用一下

网友E:
我一般就是进程多了就用系统

网友F:
什么情况下都可以选用操作系统

网友G:
看楼主个人的习惯了,有的人什么功能都没有也喜欢跑个系统

网友H:
基本上常用的操作系统应该都不错

网友I(2022-07-22):
一般来说简单的工程还是没必要跑系统了

网友J:
RAM没有64K以上建议不要上RTOS

楼主:
系统用起来会不会方便一点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RAM没有64K以上建议不要上RTOS

这个是经验吗?我看华大l196也就32Kram,以前用stm32倒是很大

网友J:
引用 网友K:
这个是经验吗?我看华大l196也就32Kram,以前用stm32倒是很大

好几个项目32K的RAM,用了操作系统对RAM占用明显呀,项目干完差不多用掉28K。。操作系统号称占用几K的,那是在很多系统功能不开的情况下。觉得根据项目需求和芯片资源评估有没有必要上操作系统。

网友K:
引用 网友J:
好几个项目32K的RAM,用了操作系统对RAM占用明显呀,项目干完差不多用掉28K。。操作系统号称占用几K的, ...

嗯嗯

网友L(2022-11-22):
这个坎要求把   想啥时候都可以  主要方便

网友M:
单片机就不适合带操作系统,但也要有个好的逻辑架构。
下面开发板使用 HC32F030   M0+单片机   3个屏幕可以共享,分控,功能模块可以热插拔。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114y1n7jh/?share_source=copy_web&vd_source=c74dee40488704ac81737589e786c5d0

网友M:
不带系统也很溜,要组织逻辑强大且复杂功能的还是需要个简单架构,但不一定需要系统。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114y1n7jh/?share_source=copy_web&vd_source=c74dee40488704ac81737589e786c5d0

网友N:
任务和逻辑比较复杂,系统资源比较多的时候建议用系统。

网友O:
我觉得操作系统就是个人习惯的事儿,习惯就用,不习惯就用不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