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
线径和电流的关系有没有标准版?

楼主:
说实话,经历了不同的公司,不同的工程师,
每个人给的标准都有差别,

甚至含糊到,能粗就粗吧。

pcb走线电流承载能力
导线电流承载能力

这两方面,有没有行业标准呢?对发热,耐久的真正实验衡量过的数据

网友A(2022-06-09):
没有严格的标准,但是差不多

网友B:
不知道这个对不对

楼主:
印制线呢,有要求么

网友C:
其实我也想说,能宽的话,尽量宽一点

网友D:
百度上有很多吧

网友E:
在特定环境下是有数据的

网友F:
电力线还是尽可能的粗点

网友G:
不能指望pcb板子过很大的电流

网友H:
应该是有国际标准的

网友I:
应该还有一个散热的考虑啊

网友J:
还是尽量宽一点,没坏处

网友K(2022-08-07):
线径一般都是根据经验来说通过电流是多少,没有固定标准

网友L:
网上看看,电工这种资料,估计能有个说明啥的吧

网友M:
电工考试好像能有这种

网友N:
PCB走线粗细还有铜厚都有说法的

网友O:
对啊,大概就是能粗就粗吧

网友P:
公司有一套标准就好了,其实这个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越粗越好

网友Q:
PCB设计的话,信号线也没多少电流,就正常就行,电源的话,就是能粗就粗

网友R:
导线应该有标准吧,什么AWG啊对应的电流是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