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请问下,市电的功耗是怎么计算的

楼主(2022-06-05):
因为要计算整机的功耗,涉及到了ac220的功率问题

感觉不是简单的P=UI这样计算

请问正确的计算公式是什么呢?

网友A:
还得乘以一个比例

网友B:
跟频率有关系的吧

网友C:
它的单位是什么

网友D:
是不是就是这个公式啊

网友E:
这俩都得是有效值

网友F:
它的单位是瓦还是伏安 啊

网友G(2022-07-05):
AC功率好像跟你也没啥关系吧

网友H:
看进来的电表额定功率可能就行

网友I:
这个整机功耗,你可以外挂一个电表就好了啊

网友J:
好像就是简单的UI的事情

网友K:
不知道,我觉得你挂一个电能表更能测出功耗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得乘以一个比例

是的,功率因数

网友L:
单独给这个整机走一路电源,然后串电表,进行功耗测试

网友M:
我觉得就测整机的电流,然后电压*电流就行的

网友N:
你要很高精度的数据吗?一般电表是可以的

网友O:
你要的这个功耗不能用功耗测是吧

网友P:
我觉得你有点绕弯弯了,你直接测输入功耗就行吧

网友Q:
不太清楚呀,不过应该是P = UI

网友R:
为啥说不是P=UI呢?

网友S:
我觉得应该功率很简单的吧,就看电压电流就行了

网友T:
正常来说功率应该就是这么计算的,你是觉得变换成直流了就不一样了么

网友U:
如果有条件可以加个功率测试仪器,串在一起就好了

网友V:
你看看你的整机标称是多少的功率呗

网友W:
你正常计算就用P=UI就可以了

网友X:
市电的功率我觉得挺简单的,就220V*电流

网友Y:
你这是测试功耗还是测试功率呀?

网友Z:
功耗好像需要包含线损之类的

网友AA:
交流好像也是UI就是功率,但是功耗就不一样了,还有损耗在里面

网友AB(2023-03-01):
功耗等于电压乘以电流

网友AC:
公式在来个功率因数?功率因数(Power Factor)的大小与电路的负荷性质有关, 如白炽灯泡、电阻炉等电阻负荷的功率因数为1,一般具有电感性负载的电路功率因数都小于1。功率因数是电力系统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数据。功率因数是衡量电气设备效率高低的一个系数。
这是不是有点复杂了

网友AD(2024-01-11):
交流电源似乎与你无关,对吧

网友AE(2024-03-04):
电源电压处于1.6V到5.5V之间

网友AF:
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

网友AG:
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

网友AH:
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

网友AI:
通常选择0.01μF~0.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。

网友AJ:
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

网友AK:
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

网友AL:
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