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老师留的dsp作业太难有大神指导一下麻 新人第一帖

楼主(2022-06-05):
运用CPU定时器中断实现对交流信号的采样,根据采样结果计算电压、电流幅值、相位、计算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,计算有功电度

网友A:
同样非常感兴趣,煤矿当中的综合保护器有用的到。

网友B:
用硬件Timer触发两路ADC分别周期采样电压,电流信号,采样频率保持为交流信号频率的整数倍,如256,1024倍。对交流信号每周期采样的数据(256或1024点)作FFT分析或者做卷积可以求出相位或者延迟。就可以算出你要的参数了。

网友B:
采样电压有电压互感器,采样电流有电流互感器。可以采用差分输入通道。

网友B:
采样频率一定要是信号频率的整数倍,否则fft分析会出现频谱泄露。可以用CD4046跟踪模拟输入,生成外部采样频率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