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板与模块] 【HT32F52352 Starter Kit测评】USART使用DMA接收不定长度数据详解

楼主(2022-06-05):
#技术资源# #申请原创# @21小跑堂
       HT32F52352的串口分为USART和UART,USART和UART都支持DMA传输,使用DMA能够让串口在不过多占用CPU的情况下实现高效的数据收发,使用DMA发送数据比较简单,但要实现DMA接收就分为2种情况,一种是接收固定长度的数据,另一种是接收不固定长度数据,在实际使用中,接收不定长度数据的实际意义是比较大的。接收不定长度数据的难点是要判断接收数据何时结束的,这就要用到串口的超时中断,串口超时中断只在USART中支持,UART是不支持的。所以,只有USRAT能够实现DMA接收不定长度数据。
         原本原理还是比较清楚的,但HT32F52352的USART还有个特性就是FIFO,由于FIFO的存在,在实现使用DMA接收不定长度数据遇到了麻烦,我们先来看一下串口的方框图

从框图上看,串口的收发都要经过FIFO,收发中断也都和FIFO相关

在代码实现工程中,遇到的实际问题也都和FIFO相关。
       具体什么问题,我在下面的代码讲解,由于没找到官方的应用笔记,下面的代码都是一点点测试出来的,费了不少功夫
       先来看看DMA初始化

首先使能DMA的时钟

DMA发送配置如下:

由于发送数据不确定,所以数据块数量先设为0。配置完参数但不生效,需要在发送数据前再生效参数。使能中断时,PDMA_INT_GE必须使能,否则PDMA_INT_TC中断进步去(测试发现),DMA发送使用的是通道3(#definePDMA_USART1_TX            PDMA_CH3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USART1_TX PDMAchannel number          */)
DMA接收配置如下:

使能中断时,PDMA_INT_GE必须使能,同时开启半传输和传输完中断,用于实现DMA的双缓冲接收。DMA接收使用的是通道2(#define PDMA_USART1_RX            PDMA_CH2                      /*!< USART1_RX PDMAchannel number          */)
       串口初始化如下:

先使能串口时钟和相关GPIO时钟,配置串口相关管脚功能。

配置串口基本参数。使能串口收发DMA,开启串口总中断,配置串口的接收超时中断,配置超时时间,设置FIFO收发阈值,最后使能串口发送和接收。
这里重点要说一下 USART_RXTLConfig(HT_USART1, USART_RXTL_02);       接收FIFO阈值不能设置为USART_RXTL_01(这里使用的是USART_RXTL_02),因为设置为USART_RXTL_01后,超时中断不能产生,会被DMA操作清除相关中断标志,这点非常重要!!!
由于开启了DMA和USART中断,相关的中断函数如下

DMA中断函数内有三个分支,分别是 接收半传输完成中断;接收完传输完成 中断;发送完 中断。在 接收半传输完成 中断和 接收完传输完成中断有读取缓存区数据操作,可用于数据分析。发送完 中断内关闭先关通道,等待下次数据发送。

读取缓存区数据函数如下:

这个函数的实际操作示意图如下

串口中断中只有FIFO time out 中断,用于处理接收超时后的操作,这里也是DMA接收不定长度数据的灵魂所在。Receive_DataPack(HT_USART1,USART_ReceiveData(HT_USART1));函数处理接收的数据,再配合之前的DMA中断处理,就可以收取到所有不定长的数据了。

DMA接收搬运的字节数由buff_length算的。

由于设置接收FIFO阈值为2,所以,此函数内处理了一下几种情况:
1 只接收到1个字节,不能触发DMA搬运,DMA搬运字节0(buff_length 为 0),直接从接收寄存器取数据

2 DMA搬运字节大于0个字节小于 半传输完 的字节

接收到最后一个字节前的数据由DMA接收通道搬运,搬运到缓存区的前区(usart1_dma_buff.RX_BUFF.R_BUFF.Rx_buff1),最后一个字节直接从接收寄存器取数据。
3 DMA搬运字节等于 半传输完的字节

DMA半传输 中断将缓存区数据取走(在DMA中断内处理,搬运到缓存区的前区(usart1_dma_buff.RX_BUFF.R_BUFF.Rx_buff1)),最后一个字节直接从接收寄存器取数据,存放到缓存区的后区的第一个字节位置。
4DMA搬运字节大于 半传输 的字节小于 全传输完 的字节

DMA半传输 中断将缓存区数据取走(在DMA中断内处理,搬运到缓存区的前区(usart1_dma_buff.RX_BUFF.R_BUFF.Rx_buff1)),大于半传输的DMA搬运数据在此处取出,存放在缓存区的后区,最后一个字节直接从接收寄存器取数据,存放到DMA缓存区的数据后面。
5DMA搬运字节等于 完全传输完

此时,DMA中断已将所以数据取走,最后这个字节为溢出字节。

       至此,所有和DAM接收不定长度数据的处理方法就介绍完了,这里面有不少坑,完全是一点点摸索出来的,我将源码放在附件内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!!!

源码

网友A:
学习了,平时很少用到DMA,out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了,平时很少用到DMA,out了。

用起来很爽,但用之前的过程中有很对坑

网友B:
串口不定长度数据接收不是弄个FIFO水位到达中断,和一个超时中断就可以了嘛,需要整得这么复杂吗?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串口不定长度数据接收不是弄个FIFO水位到达中断,和一个超时中断就可以了嘛,需要整得这么复杂吗?!
...

大数据量传输效率可不是一个水平的哦,比如要收60多个字节,FIFO加中断要中断8次,用DMA一次就中断就可以。

网友C:
DMA使用好了,能大大提高程序运行效率。

网友D(2022-11-03):
可以使用串口的idle中断吧。

网友E:
串口产生IDLE(空闲)中断,在中断函数中清除中断标志位,并获取接收 数据长度。

网友F:
能不能用定时器判断接收数据超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可以使用串口的idle中断吧。

可以,但这款MCU是带FIFO的,和不带FIFO的还是有点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能不能用定时器判断接收数据超时?

理论上可以

网友G:
添加启动IDLE中断和启动DMA接收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添加启动IDLE中断和启动DMA接收

说的是没错,但有FIFO,操作上还是有区别的

网友H:
DMA能提高程序运行效率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DMA能提高程序运行效率

是的,非常高效

网友I:
这个判断字符之间间隔使用的是什么算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个判断字符之间间隔使用的是什么算法

和单字节中断一样,保险起见逐个字节再遍历一遍,找包头包尾。

网友J:
如何判断dma发送完毕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如何判断dma发送完毕呢?

DMA传输完中断标志

网友K:
这个DMA和串口地址是可以循环存储的吗?

网友L:
用串口中断接收一帧数据,还是用DMA接收一帧数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用串口中断接收一帧数据,还是用DMA接收一帧数据?

DMA接收

网友M(2022-12-03):
DMA接收数据只采用查询用此函数还可以。

网友F:
发送数据串用DMA比较高效;接收时DMA不太好用

网友N:
DMA的效果怎么样?

网友O:
可以不可以增加一个ringbuffer呢?

网友P:
使用超时判断定长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P:
使用超时判断定长的吗?

接收空闲中断

网友Q:
串口感觉还是中断好用一些的。

网友R:
使用串口1配合DMA接收不定长数据,减轻CPU载荷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串口感觉还是中断好用一些的。

主频不高,数据量大,还是用DMA比较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使用串口1配合DMA接收不定长数据,减轻CPU载荷

是的

网友S(2023-01-05):
不定长的话,可以使用定时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不定长的话,可以使用定时器。

也可以,就是麻烦点 LP UART可以用这种方法。

网友T:
这个使用多长的时间进行判断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T:
这个使用多长的时间进行判断的?

超时判断是1个字节

网友U:
是不是只有idle中断才能触发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U:
是不是只有idle中断才能触发呢?

还有DMA的中断

网友V:
需不需要增加很多的缓冲来接收数据

楼主:
引用 网友V:
需不需要增加很多的缓冲来接收数据

利用外设实现了双缓冲,我设了一个128字节的接收数组,数据处理能够处理过来。

网友W:
还是习惯使用串口中断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W:
还是习惯使用串口中断的。

真要任务多的话,还是DMA好用

网友X:
HT32F52352 有几路DMA?

楼主:
引用 网友X:
HT32F52352 有几路DMA?

6 个单向 PDMA 通道

网友Y:
dma如何配置不定长数据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Y:
dma如何配置不定长数据呢?

空闲中断

网友Z:
这个不定长怎么接收呢?

网友AA:
串口需要注意的地方比较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Z:
这个不定长怎么接收呢?

空闲中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A:
串口需要注意的地方比较多了。

比较简单了,USB CAN 更多

网友AB:
不能使用超时判断的吗?

网友AC:
怎么用USART接收发送数据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B:
不能使用超时判断的吗?

不定长度就是用超时判断的,也就是空闲中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C:
怎么用USART接收发送数据串

没理解你要表达什么意思?

网友O(2023-02-04):
这个可行性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这个可行性怎么样?

应该是串口最高效的方式了

网友AD:
串口中断里面如何判断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D:
串口中断里面如何判断的?

串口中断用了发送完中断和超时中断

网友AE:
dma可以实现ringbuff吗?

网友AF:
这个串口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F:
这个串口最大的波特率是多少?

我用的是115200,再高就没试过了。

网友AG:
串口dma怎么接受数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G:
串口dma怎么接受数据?

配置接收的DMA就行,再开启相应的中断,你可以先看看源码

网友I:
单片机的可利用行太低了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单片机的可利用行太低了吧。

DMA能解放CPU,提高效率

网友AH:
通常采用DMA做USART接收固定长度的数据,或通过DMA完成固定数量的不间断数据流。不固定长度数据接收需要起始符和结尾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H:
通常采用DMA做USART接收固定长度的数据,或通过DMA完成固定数量的不间断数据流。不固定长度数据接收需要起 ...

主要是为了在大数据量传输时不丢数据,减轻CPU负担,和起始符结束符关系不大

网友AI:
用DMA 中断方式发送,为什么发送完一帧数据后就死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I:
用DMA 中断方式发送,为什么发送完一帧数据后就死机

发送完,再次发送前要重新配置DMA传输次数

网友AJ:
每次发送数据都要用DMA_Cmd使能一次DMA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