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为什么音频实验要用耳机,用音箱不行

楼主(2022-06-05):
使用耳机有声音,使用音箱则是滋滋的样子

区别在哪里

网友A:
阻抗和驱动的关系吧

网友B:
音箱驱动不了,没有加功放。

网友C:
#技术资源# 用耳机测试,阻抗更低、灵敏度更高 ,

网友D:
功率太小,驱动不了啊。

网友E:
感觉是阻抗的问题

网友F:
功率应该不够啊

网友G:
他们两个的功率是不同的  所以需要修改硬件

网友H:
需要额外添加功放 的

网友I:
二者的电路不同 功率不同 驱动的也不一样

网友J:
音响需要的功率大 需要有专门的驱动电路的

网友K(2022-12-05):
可能是你电路板没有功放吧,带不起来音响

网友L:
一般这样就是供电不足,或者功率不足

网友M:
你可以这样,外置个功放模块,然后再接音响就好了

网友N:
看你音频实验的电路板呗,是不是板子不支持音箱喇叭的阻抗呢

网友O:
用耳机,是因为耳机的灵敏度较高,而且容易驱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