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为什么仿真时,keil总被卡死?

楼主(2022-06-05):
是代码问题?编译都通过了的~~~

就是卡半天,小圈圈,有耐心的等一等,可能过去,没耐性的关了重新进仿真,多试几次也可能过去~~~

这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楼主的系统是什么配置

网友B:
非常小的程序也仿真不了吗

网友C:
重新安装一下

网友D:
是不是兼容性不太好啊

网友E:
是不是内存太小了啊

网友F:
估计电脑配置低了

楼主:
确实电脑有点慢了

网友G(2022-07-05):
这个估计是你仿真器和硬件连接不稳导致的吧

网友H:
没遇到过啊,这是不是你的软件的事情?

网友I:
有可能是你的代码比较大吧,有可能有这个原因呢

网友J:
你可以用最新版本的软件,试试

网友K:
是仿真的时候转圈还是下载的时候转圈呢?

网友L:
你换个仿真器试试呢?仿真器也有可能会影响这个问题

网友M:
正常来说,可能是你的软件有问题,导致的

网友N:
换个软件,电脑,都试试

网友O:
如果一直需要等一等的话,有可能是你的电脑配置太低了

网友P:
给我的感觉就是你的仿真器不稳定

网友Q:
你更新一下编译器吧,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

网友R:
这个我遇到过,我觉得可能是编译器的问题

网友Q:
正常来说不应该卡的,是不是你的程序代码太大了啊

网友S:
仿真进不去可能跟仿真器也有些许的关系

网友T:
你换台电脑呢?可能跟运行环境也有关系

网友U:
这种就比较难了,主要什么方面都有可能引起你说的问题的

网友V:
等等吧,研发来说需要的就是耐性和专注

网友W:
给我的感觉可能是你整体的环境问题,你换一下开发环境然后试试吧

网友X:
一般情况你这个编译都通过了,说明代码没啥问题,可能就开发软件的事儿吧

网友Y:
听你描述的感觉就是环境的事儿,但是你更换环境应该很麻烦吧

网友Z(2023-03-01):
通过任务管理器来关闭。

网友AA:
等等能冲过去的话,感觉电脑配置是不是跟不上

网友AB(2024-03-04):
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

网友AC:
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

网友AD:
待向GPIO(通用I/O端口)的输入从0变为1时,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

网友AE:
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、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

网友AF:
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

网友AG:
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

网友AH:
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()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

网友AI:
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,对功耗不利

网友AJ:
在GR-SAKURA中,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

网友AK:
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