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STM32F1外部中断的使用

楼主(2022-06-05):
中断对于开发嵌入式系统来讲的地位绝对是毋庸置疑的,在C51单片机时代,一共只有5个中断,其中2个外部中断,2个定时/计数器中断和一个串口中断,但是在STM32中,中断数量大大增加,而且中断的设置也更加复杂。今天就将来探讨一下关于STM32中的中断系统。

网友A(2022-07-05):
来讨论吧,其实中断来说还是比较有意思的

网友B:
欢迎讨论,C51的中断比较少,而且一般因它处理速度,大多数都不咋用中断的

网友C:
其实还是通讯的时候用的中断比较多

网友D:
ST的属实中断多一些,但是性能也是很强的

网友E:
中断其实还是得看现实应用情况来说的

网友F:
这种中断一般都是串口啊,或者定时器和外部中断等等

网友G:
中断给我的感觉就是越来越好用了,ST的就比STC51的好用多了

网友H:
也没必要全都了解,就参考demo然后慢慢学习,从项目上积累经验就好了

网友I:
ST的中断我觉得也不是很复杂,但是配合其他的功能可就复杂了

网友J:
中断挺好用的,很多代码中,都会用到中断的

网友K:
中断算是一个操作系统的比较重要的一环吧

网友L:
中断系统其实还是比较难的,这个需要子程序直接的配合

网友M:
给我的感觉就是,ST的中断比C51的复杂很多

网友N:
C51中断一般我都是用串口和外部中断,ST的话那可就多了

网友O:
ST如果中断用的好,其实做出的东西非常像使用操作系统了一样

网友P:
中断就是将芯片正在执行的程序进行打断,执行优先级高的代码,这样的好处是程序的实时性比较好

网友Q:
中断增加其实也就那几个功能,无非是通讯中断,外部触发和定时器之类的

网友R:
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中断这块,对稍微复杂的功能来说非常有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