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消息队列处理事件的例子

楼主(2022-06-06):
在嵌入式中开发应用消息队列处理事件主要是为了解耦,减少模块与模块之间的耦合。
数据结构:
typedef struct msg_node{
void *parm;
void (*handler)(void *parm);
}msg_node_t;  /* 消息数据结构 */

typedef struct msg_driver{
    unsigned int in;               //写入的位置
    unsigned int out;              //读出的位置
    msg_node_t *buf[MSG_DRIVER_SIZE];
}msg_driver_t;

楼主:
将消息插入到消息队列中:
bool publish_msg(msg_driver_t *msg_buf, msg_node_t *msg)
{
    if( is_msg_buf_full (msg_buf) == TRUE )
    {
        return FALSE;
    }

    msg_buf->buf[msg_buf->in] = msg;
    msg_buf->in = (++msg_buf->in) % MSG_DRIVER_SIZE;    //防止越界

return TRUE;
}

楼主:
获取消息:
static msg_node_t *get_messge(msg_driver_t *msg_buf)
{
msg_node_t *msg = NULL;
    if( is_msg_buf_empty(msg_buf) )
    {
        return NULL;
    }

    msg = msg_buf->buf[msg_buf->out];
    msg_buf->out = (++msg_buf->out) % MSG_DRIVER_SIZE;    //防止越界

    return msg;
}

楼主:
从队列循环取出消息处理:

由于每次发布消息都是送的处理函数指针,所以处理函数都不用修改。

void message_driver_handle(msg_driver_t *msg_buf)
{
msg_node_t *msg;
while( (msg = get_messge(msg_buf)) != NULL )
{
  if (msg->handler != NULL)
   msg->handler(msg->parm);
}
}

楼主:
测试:
msg_driver_t msg_driver;

static void msg1_handle(void *parm)
{
printf("gets msg1\r\n");
}

static void msg2_handle(void *parm)
{
printf("get msg2\r\n");
}

static void msg3_handle(void *parm)
{
printf("do msg3\r\n");
}

msg_node_t msg1 = {
.parm = "I love u",
.handler = msg1_handle
};

msg_node_t msg2 = {
.parm = "I hate u",
.handler = msg2_handle
};

msg_node_t msg3 = {
.parm = NULL,
.handler = msg3_handle
};

publish_msg(&msg_driver, &msg1);
publish_msg(&msg_driver, &msg2);
publish_msg(&msg_driver, &msg3);

int main(void)
{
while(1)
{
   message_driver_handle(&msg_driver);
}
}

网友A:
能解释一下这种耦合吗

网友B:
模块之间耦合的危害是什么呢

网友C:
请问模块之间如何耦合的呢

网友D:
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结构体呢

网友E:
这是在裸奔的情况下添加的是吗

网友F:
这样做以后处理起来也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