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03/403A]
GPIO设为开漏输出,但是内部上拉电阻无效

楼主(2022-06-06):
用AT-START-F403A评估板,在模板程序上稍加改动,设置PB9为输出GPIO,开漏,上拉电阻
但是输出一直是0,而改成PUSH_PULL之后,就能输出高低电平,为什么?

        gpio_default_para_init(&gpio_init_struct);

        gpio_init_struct.gpio_drive_strength =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;
        gpio_init_struct.gpio_out_type = GPIO_OUTPUT_OPEN_DRAIN; <---
//        gpio_init_struct.gpio_out_type = GPIO_OUTPUT_PUSH_PULL;  <---
        gpio_init_struct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PUT;
        gpio_init_struct.gpio_pins = GPIO_PINS_9;
        gpio_init_struct.gpio_pull = GPIO_PULL_UP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_struct);

楼主:
看手册,好像输出的时候设置为OC模式是没有上拉下拉电阻的,太坑爹了

网友A(点评):
不肯爹啊,有上拉还叫OC吗?!

网友B:
和ST103一样,如果设置为开漏,需要外部加上拉电阻。

网友C:
设定是开漏哎

网友D:
我这么使用:
用需要上拉时,切换为输入模式,      IOFC = 10 ;ODT =  1;
需要输出低电平时,切换为输出模式。ODT =0; IOFC  = 00 or 01;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这么使用:
用需要上拉时,切换为输入模式,      IOFC = 10 ;ODT =  1;
需要输出低电平时,切换为输出模 ...

是个好办法!

网友E:
开漏就是没有上拉电阻的意思啊

网友F:
请问可以在哪里购买评估板啊

网友G:
开漏输出的外部应该如何连接呢

网友H:
外部不接电阻的话 需要接什么器件呢

网友I:
一般不指望内部上拉

网友J:
也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

网友K:
怎么也需要加外部的上拉电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