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
做一个最小成本的RGB888接口TFT驱动方案,是不是只能选176pin的429?

楼主(2022-06-06):
看了429的手册,只有176pin封装的才有完整的RGB888信号,更小封装的芯片都缺几个信号线。

网友A:
要想低成本,有一个国产的,比较便宜,现在大概涨到30多块吧,内部集成了8M的SDRAM,稳定性有待观察,TKM32F499,本人水平太低,没有玩转,手里打了一块测试板,没有玩明白。

网友B:
从来没有用全过,总是少几根线,包括外扩的驱动芯片

网友C:
不是的,可以选择144的就行吧

网友D:
我觉得应该得选择大封装的,小封装是缺少信号的

网友E:
其实888来说,用F4就有点浪费MCU了

网友F:
你可以选择一个支持RGB888的MCU,F4来说成本有点高

网友G:
是的,176的可以RGB888,144的只能666或是565

网友H:
应该是176吧,176的引脚是支持RGB888的

网友I(2022-07-08):
没研究过啊,我就鼓捣过F429驱动RGB565,888对我来说没必要

网友J:
应该是176引脚的才行

网友K:
你再好好看看芯片,找144引脚的看看信号线全不全

网友L:
属实,小封装的一般信号都不全

网友M:
我觉得144引脚的应该能行,不过具体你还得看数据手册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