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问前辈们,SOT23 封装MOS管脚那么细真能支持几安电流吗

楼主(2022-06-06):
很多SOT-23封装的MOS都标称支持5A左右电流, 但看管脚很细, 有没有一个合理的说法?

tyw
@caihong001 :1平方6A是指常温下安全电流,散热好另当别论.4A电流不会熔断管脚.最多烫一点.
@tyw :比如AO3401,您可看它的资料,可承受4.2A,看引脚尺寸 按最大值宽是0.5mm, 厚是0.2mm ,截面积也才0.1 平方毫米啊
tyw
1平方毫米6~10A

网友A:
你拿一个很细的铜丝就知道了.很细的时候,它会很烫,但仍然还能导电.但这时压降是否还满足你的要求就不知道了.
能不能走这么大电流,决定于你是否能接受它的压降,还有散热要足够.否则不行.

网友B:
可以的 不要看它细 也要看它里面的材质 加点银在里面就可以了

网友C:
一般都降额使用……

网友D:
计算一下:设截面积0.1,长度2mm 直流电阻约0.344mΩ ,流过7A 电流,引线耗电17mW。

网友E:
虽然很细但是距离非常短,而且实际当中也不会足额使用的,都是降额使用的。

网友F:
线径合电流关系还考虑了长度的,封装的脚很短,同样的截面积电流可以大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