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个最小成本的RGB888接口TFT驱动方案,是不是只能选176pin的207?

楼主(2022-06-06):
手册里面只有176pin封装的才有完整的RGB888信号,更小封装的芯片都缺几个信号线。

网友A:
其实RGB565就够了

网友:
还要考虑有SDRAM接口。
靠内部RAM支撑不了多大分辨率,外接SRAM性价比太低。一般都需要外扩SDRAM。

网友B:
需要这么全的吗

网友C:
还是得考虑到自己的具体需求

网友D:
如果楼主坚持的话 那也就是这个选择了

网友E:
这个如何看支持不支持呢

网友F:
引脚数目就不能少了哎

网友G:
是不是还得考虑数据传输的速度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