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芯片]
CH348Q VIO问题

楼主(2022-06-06):
在DS手册中,CH348Q   LQFP64   的 24PIN  和 48PIN 为  VIO,是可以调节  UART 的电平的,但是实际测试发现,不过怎么改变电压,都是3.3V,是不是348Q的 VIO  内部是直接连接到VCC的??

网友A:
数据手册没有说吗?

楼主:
手册上没写,  但是实际测试 VIO上电后就是3.3V,接上 1.8V 无效的

后记:

看官方的新手册,确认是CH348Q不支持VIO,后面有使用的注意下就好

网友B:
您好,CH348Q芯片的IO仅支持3.3V电压,请以最新芯片手册为准,链接地址:http://www.wch.cn/downloads/CH348DS1_PDF.html
很抱歉对您使用造成了困扰,若有其他疑问也可以随时与我们沟通。

网友C:
在线路中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,如果是相同管脚应该 是直通的。

楼主:
下载了  官方提供的新手册,里面确认是改了  CH348Q定义,重新设计了

楼主:
下载了 官方人员 提供的手册,确认是 CH348Q定义不一样了,重新改PCB板了

网友D:
版主说了仅仅支持3.3V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