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ungFu8位 MCU]
IDE v2.73版 DEBUG的操作说明

楼主:
准备:config_set.c 文件里  一定要注意  DEBUG bit=0    看门狗(没调式好所有功能之前 没必要打开)也要关闭。  P00 P01口不能作为其他功能使用!  DEBUG需要在DEBUG编译之后,开始断点:  只支持1个断点,基本够用了。 双击代码行最开始灰色边栏,出点, 再双击可以取消。
          如果在代码某一个行 双击出了断点, 在硬件仿真的时候  右上角 中间会有如图 断点显示 所在行,可以快速 打勾和取消。这个比双击实用!
变量:全局变量只有在暂停的前提下,数值才会慢慢更新,注意变量越多,更新越慢,大家耐心等几S 。 结构体可以显示所有成员变量。
         也只有在暂停状态下,可以手动修改全局变量数值。
    出现 暂挂  是表示IDE正在获取全局变量内容,还没结束,大家别着急。   我的是联想i3 - 9100 8G2666内存 1T机械硬盘,内存小了有点卡,我有空换上我高速WIN11 固态试试。

网友A(2022-06-06):
看来还不是很好用啊

网友B(点评):
的确坑,连辉芒都比不过

网友C:
不是很友好啊

楼主:
【不会啊】,起码比没有硬仿的MCU方便调试一些,这些细节注意下,毕竟是车规级别,这个价位性价比还是不错的。 这个DEBUG需要手工修改的确不容易注意~  老版本软件里可以下拉选择,新版本我暂时没找到,按照手册,DEBUG的时候=0  允许硬件仿真, 而大家脱机烧录的时候,用Release出来的HEX .
大家要是用到这款MCU,可以找我要实战相关驱动+应用,减少一些开发时间。 URAT1做LIN或是普通串口, I2C ,  ADC ,  PWM5A 我全部见证OK 。高低中断优先级  默认上电是关闭得,大家如果用得话, 得能IPEN=1,如果上电复位,那默认全部都是【高】优先级哦!
官网的DEMO 都是 P00 P01口做I2C  UART  坑爹呢。这个要保留作为DEBUG SPLK SPDATA呢。 大家不到万不得已,IO不够用,千万别占用这两兄弟。

网友D:
没看出来有多好用了

楼主:
你得要看跟谁比, 比起KEIL5 JLINK V9仿真那么自由顺滑,还是慢了不只一点(毕竟是USB虚拟串口-撑死230400bpS 不是USB2.0 全速通信速率), 但比起不能硬防的MCU,那就方便开发不少了,起码代码能否走到某1位置 ,可以用唯一1个断点进行 等待~~ 、 只要官网DEMO写的好,开发速度就越快,我实战用到了一些外设都调试OK,各位用到开发,可以找我要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