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嵌入式Linux] 工业缝纫机手控盒方案选型-全志A40I OR A133?

楼主(2022-06-06):
全志A133是一款用于平板电脑的高性能四核应用处理器。应用处理器包含高效的64位四核CortexTM-A53处理器、高级Imagination powerVRGE8300 GPU、13M摄像头ISP和高清4K@30fps视频解码器。丰富的内存接口(DDR4、DDR3、DDR3L、LPDDR3、LPDDR4、EMMCNAND)提供了高度的灵活性来支持各种内存配置。许多高性能接口可以获得非常灵活的解决方案,例如MPID、EMASI、USB、UART、SPI、PWM、TWI、LEDC等。A133处理器为平板电脑提供高性能计算、低功耗和良好的多媒体体验。Allwinner SDK具有高稳定性和易用性,支持快速批量生产。

特征
1、CPU 架构
· 四核 arm CortexTM-A53 处理器@1.6 GHz
· 节能的 ARM v8 架构
· 64 位和 32 位执行状态以实现可扩展的高性能
· 支持 Trustzone 技术
· 支持用于加速媒体和信号NEON 高级 SIMD(单指令多数据)指令处理功能
· VFPv4 浮点单元
· 每个 CPU 的 32 KB L1 指令缓存和 32 KB L1 数据缓存
· 512 KB L2 缓存共享
2、GPU 架构
· 畅想GE8300
· 支持 OpenGL ES 1.1/2.0/3.2、Vulkan 1.1、OpenCL 1.2
3、Boot ROM
· 片上存储器
· 支持从以下设备启动系统:
- SD/eMMC(SMHC0、SMHC2)
- Nand Flash
- SPI Nor Flash
- SPI Nand Flash
· 支持安全启动和正常启动
· 通过 SMHC0 和 USB 支持强制升级过程
· 支持 GPIO 引脚以选择要启动的启动媒体类型
· 支持 GPADC 选择要启动的启动媒体类型
· 支持 SID (eFUSE) 选择要启动的启动媒体类型
· Secure Brom 支持仅加载认证固件
· Secure Brom 确保安全启动是一个受信任的环境
4、内存
· 32 位 DDR4/DDR3/DDR3L/LPDDR3/LPDDR4 接口
· DDR4:时钟频率高达 792 MHz
· DDR3/DDR3L:时钟频率高达 792 MHz
· LPDDR3:时钟频率高达 792 MHz
· LRDDR4:时钟频率高达 792 MHz
· 内存容量高达 4 GB

原理框图

A133 平板电脑解决方案图:

楼主:
我们把A40I和A133做了对比,1)功耗上,A40I更低功耗;
2)功能上,A40I更贴近工业缝纫机手控盒的应用;支持8*8键盘,还支持触摸!
4)从工作温度上,A40I可运行在-40-80度,从南方到中国北方都可以使用。

楼主:
CoM-X40I 隶属于盈鹏飞嵌入式Computer-on-Module (CoM)系列,该产品集成了四核 Cortex-A7 1.2GHz(MAX)  A40I 处理器,稳定运行Android 7.0/Ubuntu 16.04/Linux 3.10。 CoM-X40I提供了3.3V I/O接口,可提供宽温的工业组件,运行于条件恶劣的工业现场!
提供开发套件,可快速应用
开发套件中包括主板、各种LCD配件,提供开发工具以及API函数、参考代码、详细的使用手册,让客户快速上手。
部件组成

产品参数

FUNCTION
CoM-X40I
主要参数
主控制器
Allwinner,A40i,4Cortex-A71.2GHZ(Max)
内存
1G LPDDR3(最大可到2GB)
闪存
EMMC(最大到64GMB)
视频编码
支持1080P 视频编码,支持H.264,VP8;多格式1080P  60fps视频解码 (H.265,H.264,VC-1, MPEG-1/2/4,  VP8)
电源管理
AXP221S (本设计不支持电池供电)
RTC
AXP221S内置
看门狗
I/O
串口
串口6个,LVTTL电平
以太网
X2,一路10/100Mbps,一路10/100/100Mbps;
USB OTG
X1,高速
USB HOST
X2,高速
SD/MMC
四线
电阻式触摸屏
系统总线
IIC接口
SPI接口
GPIO
多个3.3V LVTTL电平
音频
A40I内置,支持MIC输入和PHONEOUT差分输出
多媒体
Graphic Chip
支持Mali-400MP2  GPU,支持OpenGL ES  2.0 / OpenVG 1.1 standard
分辨率
最大1920×1080
HDMI接口
V1.4A
LCD接口
支持RGB888/LVDS,分辨率最高1920x1080
电源
电源
5.0 V  (+-5%)
Power Consumption
TBD
尺寸  & 环境
尺寸
45MM*45MM*3.2MM
工作温度
0 ~  70° C (可定制-20-70°C)
工作湿度
5 ~  95 % ,冷凝结
其他
RoHS
YES
认证
CE
软件支持
Linux  3.10 /Android7.0/Ubuntu 16.04
产品框图

网友A:
这是广告贴,,,,A40I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