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各位好,请教一个交流电阻分压问题

楼主(2022-06-06):
输入10V有效值的交流信号,输出是多少V交流

楼主:
理论上是不是:10/(7.51+1)*1 = 1.75V   不知为啥实际测试输出只有0.7V

@叶春勇 :哦是,我算错了
不是1.75,是1.175V。信号源内阻很大,要考虑万用表的输入阻抗了。

楼主:
[em:24:][em:24:][em:24:][em:24:]

网友A:
右边没东西?咋测的?万用表测量两条输出线?

测分压后的那两个点。右边断开什么都不接或者接运放,都试过了,一样的

网友B:
我算了一下  应该是1.17v,你实测为0.7v的原因是你的分压电阻太大,万用表测量时引起的电路改变造成测量错误。你可以把电阻的单位换成K在测,验证一下我说的

@sjnh :是我算错了,不过还是有衰减
@yangxf1217 :10/8.51 *1 =1.175
1.17V怎么算的,我的计算过程有问题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算了一下  应该是1.17v,你实测为0.7v的原因是你的分压电阻太大,万用表测量时引起的电路改变造成测量错 ...

改成100K+20K;输入7.09V,输出1.07V;计算应该是1.167V,还是有不小的衰减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改成100K+20K;输入7.09V,输出1.07V;计算应该是1.167V,还是有不小的衰减

误差在减小,看来交流电压档,输入阻抗不高。

@叶春勇 :OK
@yangxf1217 :看后级输出吧,前面不要量了。反正要校验的。
”-低阻抗模式下测量交流电压“ 有的万用表说明里会特别标注这句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
信号源是个高阻抗,分压电阻不得更高的阻抗才能准确吗?为什么减小电阻反而好点了。

网友D:
交流信号频率是多少?

你用啥测量分压后的信号幅度?

xch
@yangxf1217 :假设信号源内阻为0ohm,你这个衰减电路等效串联阻抗1.76Mohm,如果使用内阻为10Mohm的电压表测量输出信号,测得的数据比实际理论值偏小,仅理论值的 85%。
@xch :”-低阻抗模式下测量交流电压“ 有的万用表说明里会特别标注这句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
@xch :有什么影响吗?正准备再买个表呢
xch
@yangxf1217 :再找一块万用表测量电压表内阻。 一般万用表内阻是10M.
频率60Hz,用万用表测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算了一下  应该是1.17v,你实测为0.7v的原因是你的分压电阻太大,万用表测量时引起的电路改变造成测量错 ...

”-低阻抗模式下测量交流电压“
有的万用表说明里会特别标注这句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
莫非测交流信号分压电阻就得小点吗

网友E:
一般情况下你可以测到幅值不等的工频信号,基本上和输入信号没有什么关系。

我用100块钱的万用表可以测到,换成400多的就没有了,哈哈

楼主(2022-08-05):
是万用表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