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
STM32L4R5VGT6 无法下载问题

楼主(2022-06-06):
1、下载时发现,当flash超512K时,无法下载,显示 Error: failed to download Segment[0] Error: failed to download the File
当flash低于512K时,就能正常下载。
2、当注释掉Fatfs相关函数,发现超512K也是可以正常下载的。使用Fatfs相关函数,flash超512K就无法下载。
STM32L4R5VGT6 Flash是1M的,使用的是STM32CUBEIDE

网友A:
看下型号是否选错了,或者用keil下载一下试试

网友B:
自带多大的flash啊

网友C:
Fatfs相关函数的作用是什么啊

网友D:
现在用的是什么工具啊

网友D:
需要配置地址吗

网友E:
目前采用的是什么下载方式啊

网友F:
你的这个问题果然好奇怪

网友G(2023-03-02):
fatfs只是代码不会影响烧写程序,编译后的代码用STM32CubeProgrammer烧写试试。可能是仿真器配置的芯片文件FLASH的大小不匹配。

网友H(2024-03-04):
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

网友I:
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

网友J:
接收到的RF(射频)能量越大

网友K:
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

网友L:
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

网友M:
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

网友N:
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

网友O:
JUnit(用于 Java)、SUnit(用于 Smalltalk)和 CppUnit(用于 C++)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

网友P:
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“逃逸”到外面环境中

网友Q:
交流电压在发射EM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