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【学习必备】每天学习STM32小技巧

楼主:
技巧1:AHB系统总线分为APB1(36MHz)和APB2(72MHz),其中2>1,意思是APB2接高速设备。

技巧2Stm32f10x.h相当于reg52.h(里面有基本的位操作定义),另一个为stm32f10x_conf.h专门控制外围器件的配置,也就是开关头文件的作用

技巧3HSE Osc(High Speed External Oscillator)高速外部晶振,一般为8MHz,HSI RC(High Speed InternalRC)高速内部RC,8MHz

技巧4LSE Osc(Low Speed External Oscillator)低速外部晶振,一般为32.768KHz,LSI RC(Low Speed InternalRC)低速内部晶振,大概为40KHz左右,提供看门狗时钟和自动唤醒单元时钟源

楼主(2022-06-06):
技巧5SYSCLK时钟源有三个来源:HSI RC、HSE OSC、PLL。

技巧6MCO[2:0]可以提供4源不同的时钟同步信号,PA8。

技巧7GPIO口貌似有两个反向串联的二极管用作钳位二极管。

技巧8总线矩阵采用轮换算法对系统总线和DMA进行仲裁

技巧9ICode总线,DCode总线、系统总线、DMA总线、总线矩阵、AHB/APB桥

技巧10:在使用一个外设之前,必须设置寄存器RCC_AHBENR来打开该外设的时钟

网友A:
简单明了,都是干货,非常不错

网友B:
小技巧介绍的很好!值得学习

网友C:
有些都没注意到啊

网友D:
技巧都是非常实用的

网友E:
有些初始化的位置要注意

网友F:
有些技巧这么一解释还非常容易**了

网友G:
可以有其他速度的高速外部晶振吗

网友H:
关键是非常容易**

楼主(2022-07-15):
哈哈,谢谢支持,一起学习一起进步

网友I(2022-10-03):
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/锁定,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

网友J:
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,对功耗不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