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
学习STM32小技巧-2

楼主:
技巧11:数据字节以小端存储形式保存在存储器中。

技巧12:内存映射区分为8个大块,每个块为512MB。

技巧13:FLASH的一页为1K(小容量和中容量),大容量是2K。

技巧14:系统存储区(SystemMemory)为ST公司出厂配置锁死,用户无法编辑,用于对FLASH区域进行重新编程。所以我们烧写程序务必选择BOOT1 = 0,这样通过内嵌的自举程序对FLASH进行烧写,比如中断向量表和代码

技巧15:STM32核心电压为1.8V

技巧16:STM32复位有三种:系统复位、上电复位、备份区域复位。其中系统复位除了RCC_CSR中的复位标志和BKP中的数值不复位之外,其他的所有寄存器全部复位。触发方式例如外部复位、看门狗复位、软件复位等;电源复位由于外部电源的上电/掉电复位或者待机模式返回。复位除了BKP中的寄存器值不动,其他全部复位;备份区域复位的触发源为软件复位或者VDD和VBAT全部掉电时。

技巧17:单片机复位后所有I/O口均为浮空输入状态

技巧18:68个可屏蔽中断通道,16个可编程优先级,16个内核中断,一共68+16=84个中断。103系列只有60个中断,107系列才有68个中断

技巧19:系统启动从0x00000004开始,0x000 0000保留

技巧20:(Nested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)NVIC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,分为两种:抢先式优先级(可嵌套)和中断优先级(副优先级,不能嵌套)。两种优先级由4位二进制位决定。分配下来有十六种情况:

网友A(2022-06-07):
概括性有点强啊

网友B:
默认是小端还是大端啊

网友C:
默认的就是所有I/O口均为浮空输入状态?

网友D:
哪种中断不能屏蔽啊

网友E:
内存映射区都是分为8个大块吗?

网友F:
一般擦除FLASH最小单位是多少

网友G:
系统启动从0x00000004开始,0x000 0000保留  这个适用所有型号的吗

网友H(2022-10-03):
需要加上一定的工作电压

网友I:
我们从以前就有了 DefineGender 方法,要求提供的输入值必须始终为 0 或 1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