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个人承接] usb数据线哪两根是电源线

楼主(2022-06-06):
 现在USB数据线除了可以进行数据传输,目前还可以用来作充电使用。那么usb数据线哪两根是电源线呢?
  一般我们的数据线和充电线都是用USB接口,而它一般都是四根线,充电线用到是最外层金属触点比较长的两个,分别为正负极;数据线在USB接口那跟线里有四条线,而电源线在USB那个线里有两条线,所以,数据线可以当电源线,而电源线不能用作数据线。、
  我们可以使用万用表将两根电笔分别接触USB的引脚和连接线,就可以判断出哪根是电源线了。
  USB接口一般的排列方式是:红白绿黑从左到右。颜色含义如下:
  红色:USB电源;
  白色:USB数据线;
  绿色:USB数据线;
  黑色:地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