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H7平台如何重定向sqrtf函数到RAM中运行

楼主(2022-06-08):
如题,H7平台如何重定向sqrtf函数到RAM中运行,这个函数是库函数,不能使用__ramfunc前缀,有什么方法或是例程,网上找了很多icf配置的方法,都不行,要不就是只放置到RAM地址,不能程序启动的时候初始化。
在芯片上电后,能自动拷贝ROM中sqrtf部分的代码到RAM中,然后在需要的时候RAM中运行。

网友A(2022-07-08):
H7都不支持库函数了吧

网友B:
你可以自己写个函数,这样能好些

网友C:
H7还是比较难的,ICF配置还没搞懂的我

网友D:
能否自己写个函数,实现这个功能呢?

网友E:
例程估计没有吧,你找个FAE问问吧

网友F:
还不知道SQRTF这个函数杂用呢,哈哈哈哈

网友G:
能否用cubemx来配置实现这个功能呢?

网友H:
这种好像得自己写函数实现,因为H7已经不支持库函数了

网友I:
你先写个BootLoader固件,实现代码切换呢?

网友J:
正常来说,库函数好像不被H7支持了

网友K(2023-03-01):
H7其实不需要直接把库函数定义的SRAM区,内部有ICAHCE,当频繁调用一段代码时,代码会一直存在ICAHCE中,当然和你的运行代码大小也有关

网友L:
H7不支持库函数?那比较难了,自己搞

网友M(2023-06-08):
重载math里面的sqrt()函数?

网友N:
sqrt()函数与sqrtf()函数有什么区别?

网友O:
使用sqrt函数得到的数据的类型?

网友P:
H7的配置就很复杂了

网友Q:
库函数sqrt() 的头文件名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