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【经验分享】STM32的半主机机制

楼主(2022-06-06):
半主机机制的作用
    半主机是用于ARM目标的一种机制,可将来自STM32单片机应用程序的输入输出请求传送至运行仿真器的PC主机。使用此机制可以启用C库中的函数,如printf()和scanf(),来使用PC主机的屏幕和键盘。这样就可以看到单片机的输入输出,方便进行调试。注意:种机制的运行需要仿真器,否则无法运行。
    简单的来说,半主机模式就是通过仿真器实现开发板在电脑上的输入和输出。
    开发时单片机需要独立运行,开发者就应该去掉仿真器,把printf函数通过单片机的外设来实现,例如通过开发板的串口。

楼主:
非半主机机制下printf函数的实现方法
Use MicroLIB(微库)
    因为使用微库的话,不会使用半主机模式。
    如下图,在点开MDK软件的魔术棒,勾选Target选项卡中的“Use MicroLIB”。这样就可以使用printf()函数,通过USART输出数据到电脑串口助手。

楼主:
在主程序中添加代码
    不使用Use MicroLIB(微库),就要在工程中加入以下代码, 以支持printf函数 。代码是写在USART的初始化文件中,记得修改USARTx,换成你要输出的USART端口号。
  • 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* 【功  能】 printf函数重定向支持代码
  • *           加入以下代码, 使用printf函数时, 不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
  • * 参  数:
  • * 返回值:
  •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• #pragma import(__use_no_semihosting)     //为确保没有从C库链接使用半主机的函数
  • struct __FILE       { int handle; };     //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
  • FILE __stdou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ILE 在stdio.h文件
  • void _sys_exit(int x)                    // 定义_sys_exit()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
  • {  x = x; }
  • 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               // 重定向fputc函数,使printf的输出,由fputc输出到UART,  这里使用串口1(USART1)
  • {
  •     //if(xFlag.PrintfOK == 0) return 0;  // 判断USART是否已配置,防止在配置前调用printf被卡死
  •     while((USARTx ->SR&0X40)==0);        // 等待上一次串口数据发送完成
  •   USARTx ->DR = (u8) ch;                 // 写DR,串口1将发送数据
  •   return ch;
  • }

网友A:
第一次了解这个名词

网友B:
我还是不能理解

网友C:
不是很明白二者的区别

网友D:
非主机不可以启用吗

网友E:
主要用在哪些应用上呢

网友F:
请问 什么是微库啊

网友G(2022-07-10):
没太理解

网友H(2022-10-03):
编程器定位插字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