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电流采样

楼主(2022-06-06):
电流采样

负载电流是瞬间的,≤90mA,频率2-100HZ,属于低频脉冲电流,单片机3.3V供电。

问题:电流采样电阻R9、放大比例(1+R12/R7用多大比较合适?

采样电阻R16
采样电阻R16

网友A:
图看不太清楚,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,电流采样要差分放大,你少了一个同相端的分压电阻,共模抑制比会变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图看不太清楚,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,电流采样要差分放大,你少了一个同相端的分压电阻,共模抑制比会变差。 ...

我看很多差分放大没有在同相端加电阻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看很多差分放大没有在同相端加电阻啊

你仔细看看教科书哦,差分放大器,同相2个电阻,反相2个电阻,完全对称的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