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15] AT32F415_Firmware_Library_V2.0.5 USB Demo不能正常运行

楼主(2022-06-06):
AT32F415_Firmware_Library_V2.0.5  USB Demo不能正常运行;找不到USB;旧版的FireWare版本 V1.32就可以正常运行。

测试环境:AT-START-F415

楼主:
直接运行Demo程序都不能,看来固件升级了,向下兼容还是有很多问题

网友A:
感谢你的反馈,雅特力qq群里也回复你了。把AT START板子上Jp6/7跳线接上后就ok了。

楼主:
感谢,将PA6/7跳线接到OTG_FS_VBUS和OTG_FS_ID后就能检测到USB,并正常工作了,谢谢!

网友B:
硬件上没有跳线

网友C:
是不是没有改对哦

网友D:
还能版本不适应?

网友E:
需要怎么跳线啊

网友F:
确实存在不匹配的现象

网友G:
是不是不支持低版本的啊

网友H:
板子本身有相关说明吗

有的 所有板子的电路原理图都在这里 https://www.arterytek.com/cn/support/index.jsp?index=3

网友I:
是否是只能在线升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