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研电赛技术支持] GD32F105RC CAN通信

楼主(2022-06-06):
在初始化完成后,RX引脚一直为高电平,是为什么呢?是不是初始化有问题?
附:初始化代码

网友A:
测试一下发收是不是都有问题

网友B:
这个板子要不要,可以提供实际应用代码哦

网友C:
在使用管脚PA11和PA12时,貌似gpio_pin_remap_config()这个函数要关掉重映射,详见AFIO_PCFO寄存器的13到14位:
CAN_REMAP [1:0]        CAN 接口重映射
这些位由软件置位和清除。
00:关闭重映射功能(CAN_RX/PA11,CAN_TX/PA12)
01:没有使用
10:开启重映射部分功能(CAN_RX/PB8,CAN_TX/PB9)
11:完全开启重映射功能(CAN_RX/PD0,CAN_TX/PD1)

感谢,就是此问题,已经解决啦

网友D:
是不是硬件连接有问题啊

网友E:
配置函数如何重映射啊

网友F:
需要手动置位吗

网友G:
收发是不是都有问题啊

网友H:
现在的情况需要接口重映射吗

网友I:
这种板子练手很合适

网友J(2022-11-06):
收发是不是都有问题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