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T32F407] at32f407 芯片问题 ,不能读写SD卡 ,芯片问题

楼主(2022-06-07):
at32f407  不能读写SD卡 ,SD卡是好的测试过了,例程没改,官网下载的 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_V2.0.9,
    sdio1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32f407            sd/mmc card
  - sdio1_d0                    pc8          --->   dat0
  - sdio1_d1                    pc9          --->   dat1
  - sdio1_d2                    pc10         --->   dat2
  - sdio1_d3                    pc11         --->   dat3
  - sdio1_ck                    pc12         --->   clk
  - sdio1_cmd                   pd2          --->   cmd

楼主:
start test..
sdio init fail

网友A:
单片机是不会有问题的,可能没用对吧

网友B:
原始demo实测效果如下,建议你排查看你硬件电路部分

网友C:
你的SD卡多少G的?

网友D:
检查一下你的硬件

楼主:
换了张 三星的SD卡 就可以了,其他的很多SD卡都用不了,在读卡器手机都是可以用的,有可能at32f407  芯片sdio部分有缺陷,兼容性太差了,

网友E:
只支持sd存储卡2.0标准。2.0卡大小不超过2G,超过2G的都不是2.0卡,但是2G的也不一定就是2.0卡

网友F:
没有设置读写保护吧

网友G:
sd支持的最大容量是多少啊

网友H:
只能用三星的sd卡吗?!

网友I:
还是排查一下硬件电路 吧

网友J:
官方BSP发布前,测试了很多种SD卡,都是测试通过的。
请问你用的什么SD卡,可否把型号说一下。

网友K:
兼容性会这么差劲吗

网友L:
初始化都没成功啊这是